戴尔5470暗屏求助

楼主(2016-03-01):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5470的机器,开机暗屏,屏跟屏线换过了,还是暗屏,拆开测量信号,发现1,2脚有3.3v,3脚3.3v,32脚3.3v,33和34脚没有电压,35脚3.3v,36 和37也要3.3v,39和40是19v,这是哪的问题啊?我直接给33和34脚强行飞一个3.3v,还是暗屏,咋回事啊?求大师分析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坏了,以前 修个老本F41就是这样的,

网友:
硬飞线都不行,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什么问题呢好像条件都满足呢,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A:
1 2脚 屏供电   36脚 亮度调节  37脚  背光开启    怎么飞线 33 34脚呢   查下  37 和36脚  的电压  如果没有的话  想简单  就飞线过去

网友:
换过屏没有?

网友:
先查36脚的亮度调节和37脚的背光开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脚 屏供电   36脚 亮度调节  37脚  背光开启    怎么飞线 33 34脚呢   查下  37 和36脚  的电压  如果没 ...

36和37有电压的

网友A:
不可能吧  都有电压  不可能暗屏啊

网友:
你肯定量错脚位了,有开启有供电,屏和屏线都换了怎么可能还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  都有电压  不可能暗屏啊

已经好了,装上屏之后,屏供电尽然被拉低了,我飞了一19v,就亮了

网友:
已经好了,装上屏之后,屏供电尽然被拉低了,我飞了一19v,就亮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分析

网友B:
怎么修好了,具体分享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好了,具体分享一下呀,

装上屏之后,屏的主供电拉低了,拉倒1.8v,然后强行拉了一个19v过去

网友:
按理来说这些个电压有了,屏应该要亮的,可能是读取屏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