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5主板不处罚维修

楼主(2016-03-01):
主板不触发。IO为8718f针脚定义跟8712f一样的查到106针脚没有和pw+相连。找到一个q26的三脚元件。中间脚接io106脚,有5v电压。对面左边的针脚接有一个贴片电容之类的元件。不知道时什么。贴片电容另一脚也没有接地。q26右边的针脚没找到接哪里。同时两个针脚都有3.3v电压。到此处线路好像到头了。
然后pw+接一个贴片电阻。同时接一个双二极管中间针脚。型号为a7w。一只针脚接5vsb。另一端接地。,到此也没有找到和io106针脚相连的线路。实在没办法。在两个元件中间飞了个线。可以出发。勉强算是修好了。但是还是不明白原来的线路走向。

网友A:
确实看不明白你飞线的理由!

网友:
请说明下飞线的原因。

网友:
看着就不安全也不美观,应该找个电路图仔细研究下。

网友:
表示我能力有限没看懂

网友:
这线飞的太随意了吧?

网友B:
我下载了图纸看了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517-1-1.html这里有图纸。

网友:
这线飞的艺术~

网友:
能搞好不错了,看能用多久,如果有返修再发出来瞧瞧

网友C:
简单的问题你却修的那么麻烦,不啪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看不明白你飞线的理由!

没有特殊理由。就是把第106针脚接到pw+能用开关面板开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图纸看了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517-1-1.html这里有图纸。

多谢。找了好久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问题你却修的那么麻烦,不啪累死

大师。能不能介绍下这个 开机电路什么原理。怎么搞的这么复杂。有个ku2是什么芯片。

网友:
你说的a7w应该是钳位二极管,静电保护的,就看懂这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师。能不能介绍下这个 开机电路什么原理。怎么搞的这么复杂。有个ku2是什么芯片。

开机节能管理芯片,这个芯片坏也会导致io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节能管理芯片,这个芯片坏也会导致io芯片工作异常。

ku2这个芯片,不要可不可以啊,我看图上可以直接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