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M-G3819D 型号手机,开机在电信界面时约1分钟时,手机

楼主(2016-03-01):
三星SM-G3819D 型号手机,开机在电信界面时约1分钟时,手机就会自动重戾不入系统,用手机出厂恢复系统无法到此界面就重启了。如何修呢?

网友:
各位维修高手此机子开机重启如何修啊

网友:
应该是开机键的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吗,楼主在吗

网友:
开机键是不是有问提啊

网友:
建议 刷官方ROM~试试看~不行再找硬件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回复属于恶意灌水,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要处罚了,账号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