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插上键盘鼠标无反应

楼主(2016-03-01):
如题  联想cfm1d3m的主板   做了系统 键鼠也不能用 没任何反应  求教

网友:
键盘鼠标都无反应,查供电。

网友:
看看接近USB口有电吗?这个有通病,就是没有供电。

网友:
查供电看供电正常不。还有两根数据线。

网友:
USB不能用,先量下USB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再说是打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看看

网友:
这要看你做系统前能不能用了,如果能用你换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