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1R-5435 BIOS

楼主(2016-03-01):
笔记本背后型号M431R-5435。  板号 12213-1     DNE40 AMD MB       PWB: F77G4 REV :A00     这是AMD独显 CPU板载的。亮机备份。BIOS就一个 4MB的,如果容量不一样,请不要下载,免得浪费下载分。                         如果下载好用,请给点下载分,穷死了。

网友:
下来看看。我也是不过电停在1.01

网友(2016-04-18):
下来试下……我的机器电流要跳变 不亮机

网友:
我的机器刷了电流都不对了。

网友:
不知道是BIOS不对。还是我板有其他问题

网友:
刚一个主板,电流跑1.1不显,拔掉内存,报警,电流没怎么变化,可以判断主板是跑码了,档代码,估计是内存不过,显卡,桥,风枪加热了下无效,清CMOS电池没有用,刷了你这个BIOS,OK,显示了。

网友:
正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6-06-10):
不加点刷管用吗

网友(2016-07-13):
我的是开几次才能亮一次,刷此BIOS后OK。

网友(2016-10-30):
谢谢 下载了 真很好

网友(2016-12-08):
刷好了  有个qq号  在屏幕显示 不能进系统

网友:
刷好了  有个qq号  在屏幕显示 不能进系统  请问是不是还要联系你  才能给我密码

网友:
下了好多个了,都 不行,试试这个吧

网友:
没分了,下不 了了,啊。。。。

网友:
下了,一会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7-09-15):
楼主的BIOS 是好的....但是我刷后  电池不充电 了。怎么回事

网友(2018-03-04):
I have downloadedthis bios  and it works well,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2018-04-25):
跟二楼一样的情况,跳变到1.几不亮机,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2019-03-28):
自己亲自试的  一步点亮 原 来开机屏幕有反应 不显示 A8 CPU 独立显卡 把屏线去掉以后外接能亮   原BIOS保留  从新找了个32M的 刷BIOS搞定

网友(2024-04-20):
为什么有密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