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G 板号 11310-1 LSS-1 7个小时修了个半成品(过程很纠结)

楼主(2016-03-01):
型号:联想E49G 板号 11310-1 LSS-1
故障:待机短路0.5A
过程:
1.拆机:机器拆开后发现已经被人搞的惨不忍睹了,鉴于是个长期供货商就搞搞看
主板外观如下:

EC 桥 网卡,等等的小电源IC基本都动过
待机短路,先打PL4101和PL4102的对地值

结果发现PL4101,  5V_PWR
对地值为零

用刀将 5V_PWR 变更为5V_S5地方搞断

再次打对地值分别打5V_PWR 和5V_S5得对地值发现5V_S5短路,也就说是5V后极短路了
判断后极哪个地方短路最简单的办法,烧鸡大法(想知道的自己搜前面的帖子,这里不在做介绍)
一开始烧鸡电流为1.2A 摸出来一个原件发烫,看原件号是 U6203

5V_S5转5V_USB2_S3的电源IC
拆掉它后发现 电流从1.2A降低到了0.7A

对地阻值为146

还有短路,怎么办.直接在图纸里搜索IC的型号UP7534QRA8-15-GP
搜出来4个

风别是 U5701 U6101 U6203 U6202 .上面我们已经将U6202给拆掉了 而U6101没装.所以把 U5701 和U6203拆掉.拆掉后电流变为 0.021

再打后极对地值也从146变成了532 看来后极短路问题不大了

然后上电
发现待机电流为0.138A

待机扔短路
手摸待机芯片发烫.

待机芯片PU4103 型号为 TPS51125C 是个21脚的IC和普通的TPS51125脚位不一样所以不能代换
打了下PU4103第3脚和第13脚的3D3V_PWR_2    3D3V_PWR_2对地值为0看来确实是待机芯片短路.将PU4103摘掉后再打3脚13脚对地值不在短路

因无此待机芯片,所以也无法测试主板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想了一个办法

找了一张HP CQ515上的料板 版号为 6050A2258701-MB-A03
此料板只是北桥坏了其他均正常,所以打算用此主板的3V 5V待机来给故障主板供电

料板待机芯片为TPS51125
从断电PAD1和PAD2分别飞线到 故障板的3D3V_S5 和 5V_S5.

然后从TPS51125第17脚+V5AL 至 TPS51225C 第13脚 5V_PWR_2 ,从TPS51125第4脚TONSEL 飞线至 TPS51225C 第3脚 3D3V_PWR_2
从TPS51125第23脚RSMRST#  飞线至TPS51225C 第7脚3V_5V_POK ,将料板+VBATR 飞线至 故障板的DCIN1第1,2,3脚

然后将两板 供地
飞完后效果如下

上电后待机如下

连好以后上电测试,发现不触发

测试U2701第117脚PM_PWRBTN# 发现无跳变,说明EC没工作
查EC工作条件,除BIOS无波形外其他都正常,

此 机BIOS芯片去了桥和EC所以先刷BIOS.
刷BIOS无果,因上家动过EC,而且EC得外观貌似浸液过,所以找EC替换试试
EC型号NPCE885GA0DX用NPCE885LA0DX替换上
示波器抓BIOS第2脚抓到如下波形

开来确实是EC的问题,触发测试
发现待机电流无明显变化.不确定是没触发.还是掉电了

测了下桥的32.768发现晶振已工作.
触发后用示波器测料板3V待机电感 脉宽有变化

此现象说明机器已经上电了.

抓了下SLP_S3# ,确定是机器上电后又掉电了.
搜了下这块主板的 SLP_S3#发现这块主板的SLP_S3#除了去了EC外还去了很多地方

从上图可以看出来此机的1.8V 也是通过SLP_S3#来开启的.
既然无法判断SLP_S3#到底是哪个元件导致的掉电,所以一个一个断开测试.
运气不错断开上图的PR4702 后,触发 SLP_S3#起来了,电流到了0.1A,但是主板各个电感上无电压.

仔细的翻了翻图纸,发现这个机器上电时序设计的有点绕
首先这台机器的各项电压开启信号 并不是EC发给的 而且由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4#开启的

首先PM_SLP_S4#经过电阻PR4611转变成了PWR_1D5V_EN而PWR_1D5V_EN给到了PU4601第8脚S5来开启1.5V内存电压

在产生1.5V电压后 通过第10脚产生RUNPWROK给到了PU4501第14脚EN 产生 1.05V电压

PU4501第16脚产生1.05VTT_PWRGD 给到了PU4801第13脚EN 产生了VCCSA电压.同时1.05VTT_PWRGD又经过R3717 转变为0D75V_EN

给回到了PU4601第7脚S3产生了+0D75V_DDR_P
所以 主板产生的第一个电压应该为1D5V_PWR .但是这个电压现在也没有.
查PU4601第8脚PWR_1D5V_EN 以有3.3V高电平,查第11脚VDD 第12脚VDDP 第13脚电压发现第11,13脚电压为0
打了下第11,13脚对地阻值

阻值偏低
PU4601的元件型号为RT8207MZQW,找来X401的料板,找到RT8207MZQW.打了下第11,13脚对地

阻值明显高很多,可以判断RT8207MZQW挂了.
更换上电电压产生

将前面断开的PR4702 焊会测试,看看能不能正常出电压, 电流跳升到了0.8A

外接显示器没想到亮机了

接内屏有图像无背光

LVDS1第5脚无电压,此为背光开启信号,检测断线 飞线过去

亮了,USB口电源飞了条线测了下 两个能用 待机部分只能等芯片到货后更换测试

网友:
图片传不了了没写完明天接着传

网友A:
坏这么多   有正常损坏的  还有的就可能是上家搞坏的   这种子修得太蛋疼了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8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这么多   有正常损坏的  还有的就可能是上家搞坏的   这种子修得太蛋疼了

更新完了,附件传满了,剩下的图片传相册才发出来,这个板今天从11点一直到晚上6点才修出来,其实故障本身并不难修,关键在于没待机芯片,找了个料板改了半天最后也是用料板带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完了,附件传满了,剩下的图片传相册才发出来,这个板今天从11点一直到晚上6点才修出来,其实故障本身并 ...

改电路  是挺麻烦的   不稳定因素太多

网友C:
没示波器的又要磕死在触发电路上了

网友D:
虽然都是同行  只是觉得楼主你做维修太屈才了  就你这股百折不挠的精神 干啥都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示波器的又要磕死在触发电路上了

这种故障的主板必须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真耐心啊,我们这就是要快,看到板子搞成这样,就肯定不会修了。。

网友:
PU4701 坏了吗?这个是PLL供电吗?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惊心动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都是同行  只是觉得楼主你做维修太屈才了  就你这股百折不挠的精神 干啥都能成功

是啊 憋屈了好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的主板必须要用示波器了

准备买一个  又怕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买一个  又怕不会用

用的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现在维修示波器的确太重要了

网友:
看你这样接3V5V让我想起了主板的输血

网友:
樓主真是有恒心修啊,你寫了這麼多看得我头都晕了。

网友:
楼主你这么修,价钱多少啊?还有你技术真牛

网友:
这种机子我基本上是放弃了,一看板子被别人动过。就没性趣了

网友E:
分已加,就能加那么多请教几个问题:
我示波器也买好长时间了,基本就用它量量晶振,看看波形。像测掉电,看BIOS,一头雾水。还请赐教。
问题一、你贴中提到“除BIOS无波形,其它都正常”这里离的BIOS波形指的是什么信号的波形,是一脚的片选信号吗?怎么测。
问题二、“用示波器爪BIOS第二脚抓到如下波形”这里的抓到的波形,是用的“AUTO”还是“调的触发”?
问题三、“3v待机电感脉宽有变化,此现象说明机器上电了”这里我一直认为每个PWM的脉宽都是一定的。还是加负载后脉宽还变化?
问题四、“抓了下SLP_S3#,确实是机器上电又掉电了”看这句话的下面配图,斜率是下降沿。测掉电触发条件是下降沿吗?具体怎么调,横竖轴参数看不清楚。

问题比较多,本人对示波器的了解是小白。还请不腻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分已加,就能加那么多请教几个问题:
我示波器也买好长时间了,基本就用它量量晶振,看看波形。像测掉电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3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分已加,就能加那么多请教几个问题:
我示波器也买好长时间了,基本就用它量量晶振,看看波形。像测掉电 ...

1.一般是测BIOS第2脚看有无读取波形.怎么测?示波器探头放第2脚上电压调到1V,时间500US左右都可以
2.我一般用示波器都是手动去调很少用自动,没事多看看说明书,然后自己多摸索摸索,不同的信号需要的电压,时间
   都不一样,不要老是依赖AUTO
3.通过我修了这几年本的观察.3,5V待机电感上的脉宽电路没触发时和触发以后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可以找个机器试   试试看一试编知道了
4.对抓掉电用的是下降沿.抓短路用上升沿.具体设置你看我发给你的链接我以前都有写

网友:
这篇文章是教科书

网友:
学习了  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30-1-1.html

仔细研读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一般是测BIOS第2脚看有无读取波形.怎么测?示波器探头放第2脚上电压调到1V,时间500US左右都可以
2.我一 ...

多谢指导,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