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不认USB修的很艰难,结果哪里坏了真的想不到

楼主(2016-03-01):
        来了片GA-G31M-ES2C板子说是USB不灵,试了试确实后置的4个USB都不认,测USB接口5V也正常,打了所有USB接口数据线对地值都在510-520左右,也正常。根据经验基本应该是南桥坏了,料板上拆了个南桥做上去,第一次通电U盘认到了,以为好了。可是开了两三次机后U盘又认不到了。继而发现USB时而能认到,时而不能认到。南桥是桥没焊好吗?再加焊一次故障依旧。没办法,只能查查USB工作条件了。首先查USB南桥模块供电VCCUSBPLL,测得C184上1.49V正常。
然后是补偿电阻R172,是22.6欧姆的,保险起见换了个。

然后是48M时钟USBCLK48,R201两端示波器测量波形正常。保险起见也把时钟线上的22欧电阻也换了。

条件都正常却不认USB,修到这里几乎是没什么思路了。
       突然想起还有个USB过流检测信号,只知道这个信号在华硕板上会引起15秒断电,但在技嘉板子上会不会引起南桥不认USB呢?这个板子后置USB和前置USB接口各有2个检测电阻,当查到后置那两个电阻的时候果然发现了猫腻,其中一个电阻都烂了,欣喜若狂心想罪魁祸首肯定就是它了。藏得可真隐蔽啊!

       一量这里电压才1.多伏,果断换了这2个电阻(LR18和 LR19),分压电压3.2V左右正常了。修到这里以为肯定好了,结果开了两三次机后USB又不认了!

        这板子时好时坏的这可咋搞,只有怀疑时钟或者供电到桥的线路不良?拆了桥对着桥的USB模块时钟和供电测试点一个个测线路,结果线路都完全正常!该不会是这桥也有问题?再换个桥看看,结果故障依旧。
       既然条件都正常,线路也良好,桥也是好的,那USB模块为啥就不工作?是不是遗漏了啥。
       所幸死马当活马医吧再查查桥周边的其他的一些小供电看看。当查到南桥的V5REF_SUS电压的时候发现竟然只有2.7V,图纸上明明写着5VSB啊。
难道是线路不良了,打R197左端到5VSB阻值竟然有500多,原来断线了,直接飞线到KQ1的5VSB脚, 。这时候再插着U盘,开机多次都能顺利进PE了,插着鼠标也能正常用了,USB接口一下子就全都能用了。这板子总算修复了,这个V5REF_SUS明明是桥的待机条件,这里竟然会影响USB真的是想都没想到啊。

网友:
的确没见过待机5v会引起USB问题,主板费这么大的工程维修,精神可嘉。

网友:
花了大工夫了

网友:
我看见主板换桥和都放弃了  成本太高了

网友:
V5REF只有2.7V也能正常亮机,只影响USB也太出意料了。LZ修板的技术和精神真的令人佩服!

网友:
我也曾经下了很大功夫修一些主板,税控机 还有工厂的打标机,给的钱多,修起来就有动力

网友A:
这板也是淘汰了,修同行的也就三十块钱,确实没有动力,但要是客户直接要一百多,就有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也是淘汰了,修同行的也就三十块钱,确实没有动力,但要是客户直接要一百多,就有动力了,

我修台板也是当练技术了,因为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在笔记本上

网友:
这帐算下亏了一个g31才70还是无修拆机的 这换2个桥查半天 修好 卖相还不行 能赚钱吗?

网友:
楼主功力深不可测,能把桥拆了测条件,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这问题
还没碰到
待机5V影响USB?

网友:
V5REF_SUS 在笔记本主板维修中 修过几次 不认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