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魔剑P45+V2.0主板DDR2能用,DDR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03-01):
一块昂达魔剑P45+V2.0主板,同时有DDR2内存插槽和DDR3内存插槽,如下图:
刚买来的时候,DDR2内存和DDR3内存都测试过,后来一直用DDR2的内存。前段时间拿出来,插上原来测试用过的一根DDR3的4G内存,发现进不了系统。开机时cpu风扇转速最大,显示器黑屏,检测卡上的代码是98。看了下说明,是内存没过。

这根DDR3内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从另一台机器上拆下来的,也是原先测试过的。
用DDR2内存进系统,通过了各种测试,应该说主板其它部分也没有问题。
刷了几个昂达P45的bios,现象还是如此。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主板上的内存相关的硬件出了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6-3-2 19:52):
补上诊断码,在8#

补充内容 (2016-3-7 14:53):
已经完美解决!是bios版本问题。已刷杰微的最新bios。详见17#

网友A:
这种板子只人DDR3 1333双面颗粒的。 建议刷个BIOS然后换内存。我现在的梅捷P43就是刷BIOS 然后用双面DDR3颗粒内存 最高支持8G内存 单条4G上限。

网友B:
板子上没有跳线或进BIOS里设置?

网友:
这种板子,只能上1333 的内存,第二,一个BIOS是三代内存, 刷BIOS试试。

网友C:
DDR3不能用,你有没有同时插了DDR2与DDR3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没有跳线或进BIOS里设置?

有的。两个都试过了,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DR3不能用,你有没有同时插了DDR2与DDR3在上面?

没有。我知道这点,DDR2和DDR3都是分别插的。

网友:
添上诊断码:

郁闷的是,现在刷不了新的bios了,刷了几次都出现相同的错误:

我估计前面刷进去的bios不对应主板的版本,bios里面的写保护那一选择栏没有了,就没法取消写保护了。本来在“引导扇区病毒保护”下面有写保护的选择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只人DDR3 1333双面颗粒的。 建议刷个BIOS然后换内存。我现在的梅捷P43就是刷BIOS 然后用双面DDR3颗 ...

我这主板的bios网上都找不到。昂达官网居然把老型号的硬件支持全取消了。这种小牌子技术支持的水平是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我知道这点,DDR2和DDR3都是分别插的。

那你就得注意下你内存的频率是多少的啦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没有刷对!

网友:
有的主板,换了内存要把CMOS电池放电才能用。

网友:
是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E:
我遇见过,用DDR3 1333内存条只能上800的cpu,上高于800的cpu只能上DDR2内存,这个问题搞了一天也没搞懂。

网友:
这个诊断卡真高端,还会提示故障!!!震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见过,用DDR3 1333内存条只能上800的cpu,上高于800的cpu只能上DDR2内存,这个问题搞了一天也没搞懂。

我也发现了。换上E5200或者E2180就能用DDR3;用E6600就不行。但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主板的FSB跳线上强制设置FSB为800,就能进入系统,这时CPU(E6600)的运行频率是:200x9=1.8G。对此,我只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只人DDR3 1333双面颗粒的。 建议刷个BIOS然后换内存。我现在的梅捷P43就是刷BIOS 然后用双面DDR3颗 ...

已经完美解决!果然是BIOS版本的问题。网上看到说昂达的这块主板是杰微代工的,到杰微官网上一查,乎一模一样型号是JWP45LHF3。刷了杰微的最新bios,两个4GDDR3内存组双通道完美支持,400外频稳超。不过这下变成杰微的主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