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573G -版号DAZRQMB18F0 RE.F -不亮机

楼主(2016-03-01):
                                                                        宏碁V5-573G -版号DAZRQMB18F0 RE.F -不亮机

                                     客户拿来时,待机0.09,触发会电流跳变上到o.5左右,偶尔会上到0.78左右,

再网上下了个BIOS刷后待机还是0.09触发电流直接上到0.35左右就不动了,

         最后发现PQ51 的  D-S脚穿了3V电压提前出来了,所以待机电流大,料板换一个,待机正常了0.01
  触发电流直接跳到0.2几不懂了,刷BIOS前电流会跳的,就刷回以前blos ,触发电流上到o.34不动了 ,
测各电压PL13    VGACORE      cpu供电没有
    条件     :9脚4.5v   3脚en也没有桥21脚5v      这芯片也不知道型号   没得换

板载的MPC   搞不懂思路,,,BIOS网上刷了两个都不行

DAZRQMB18F0 .zip

BoardView(.bdv).zip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哦

网友:
没修好吧?

网友:
这芯片 不是UP1642吗  CPU供电的开启是桥发出来的吗    在刷几个BIOS吧  不行就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A:
CPU没有供电,这个时候应该有了,大概是1,75V 然后等PROCPWRGD和DRAMPWOK之后CPU调节出适当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供电,这个时候应该有了,大概是1,75V 然后等PROCPWRGD和DRAMPWOK之后CPU调节出适当的电压的

EN  都没有啊,PROCPWRGD和DRAMPWOK,都是测不到的

网友B:
还修毛线,换板了,

网友:
刚遇到这个机器需要天天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求分享

我只修好待机电流高的问题,CPU电压还是没有,这个多少CPU(mpc桥CPU一体)的问题,可以试着加焊一下

网友(2016-04-01):
引用 网友B:
还修毛线,换板了,

这个板子很贵哦,我的故障和你的很像

网友:
目前还在修,无语的一笔,刷了几个bios电流都不一样,什么机器,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加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