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PL SE跑D3

楼主(2016-03-01):
华硕主板P5PL SE跑D3  这个码应该是 不过内存  ,把内存的条件测试一下  197脚1.8v 1脚参考电压0.9v 238脚spd供电 3.3v 最后量到119 120脚的时候 为0.02v  应该是这个问题 在论坛下来点位图 根据点位图 找到 SRN2  前端为3.3v  后端0.04v  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果断换上 问题解决!!! 另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A:
华硕主板822排阻是通病捡钱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822排阻是通病捡钱的东西。

这个不是822  而是27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822  而是272

这个272电阻一般在南桥或内存槽旁边多。

网友:
又是排阻惹的祸!

网友:
又是华硕的排阻门,笔记本里面故障也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822  而是272

你这个估计应该是排阻空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估计应该是排阻空焊了

排阻空焊的话,一般用风枪加焊另一端工作电压会出现3.3V正常状态。

网友D:
看了楼上的,估计有两个可能1是空焊2是开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阻空焊的话,一般用风枪加焊另一端工作电压会出现3.3V正常状态。

不清楚,我没这么做过,都是直接用烙铁补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我没这么做过,都是直接用烙铁补锡

我都是用风枪方便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上的,估计有两个可能1是空焊2是开路

空焊和排阻内部开路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焊和排阻内部开路都会引起。

我不就是这个意思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