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疑惑 硬盘在什么时候需要做44,

楼主(2016-03-01):
硬盘在什么时候需要做44,

网友A:
做46针对什么样的盘

网友:
是 WD的盘吧

网友B:
用HDMM测试如果一开始就有红绿,就说明磁头适配不良,需跑44,跑完44需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写回全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46针对什么样的盘

WD  红绿块不多的情况。做4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HDMM测试如果一开始就有红绿,就说明磁头适配不良,需跑44,跑完44需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写回全部模块。

那写回的模块是从原盘备份的还是从下载的通刷上找?

网友:
对,是西数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HDMM测试如果一开始就有红绿,就说明磁头适配不良,需跑44,跑完44需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写回全部模块。

顺便在问你下 做SF是不是就是自校准啊

网友:
做30和4F针对什么样的盘

网友:
感谢这么好的教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是入门的必学东西

网友:
不是原盘的ROM做44,做44就是重新生成硬盘47模块,重新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