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EC-470G 版号EA40-CX MB 12280-3不触发

楼主(2016-03-01):
最近很烦,遇到的全是不好搞的机子,一个DELL的时偶发时不偶发,神舟的冷机可以开,两分钟掉电这样的机子没搞定,今天又接一个宏基的这个板,说是进水不触发,拆机,待机芯片背后有腐蚀,但是那一块是触摸板左右鼠标按键,背后的待机芯片没有腐蚀地方,插电,待机电流0.035,偏高,这机子正常待机是0.008,摸待机芯片微热,待机3V电感有0.25V,5V电感没电压,打对地阻值,3  5V电感对地正常,测待机芯片8223工作条件,1脚跟6脚1.1V 8脚跟17脚有3.3V 5V  13脚电压也正常 9脚跟22脚BOOT电压4.5V左右也正常,23脚PGOOD没有电压,不过看了下图纸这个电压应该是3  5V发出后才出的,该出的电压都出来了,以为是芯片本身问题,换了一个8223一模一样的芯片,待机还是0.035偏高,打了下全板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是不出待机,无从下手了,哎,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待机电压的上管D S阻值如何   有示波器吗   测下上管G极有无波形

网友:
待机偏高 查下线性3V5V的去处  阻值正常不见得后级完全ok

网友:
直接在3V的电感后端飞线烧鸡

网友:
查35V后极

网友(2017-06-15):
待机高,要查下线性电压和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