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雪花点 ,屏闪。给大家以后修机器借鉴

楼主(2016-03-01):
     接一同行机器,联想G470。
机器故障现象:

同行已经加焊过显卡了。拿过来的时候机器装起来的。
这机器在联想LOGO和BIOS里面没有任何异常。
并且外接也是一样闪,伴着雪花点,外面太阳当空照。
屏幕里面雪花满屏飘。
按照平常维修思路:
1.显卡。由于同行加焊过显卡,要不就是显卡坏了。
2.CPU。
3.HM65。
4.内存。
按照最简单的维修来吧。先换CPU一样,故障一样,内存也是一样。
在BIOS里面把显卡关掉。在把独显集显的驱动停用故障依旧。
没办法直接拆机吧。拆机发现主板有轻微腐蚀和烧了的痕迹。

上管PQ501,下管PQ502腐蚀严重。滤波电容PC502,PC503短路。
因为PCB板都烧掉了。所以并没有造成5A。不然就短路了哈哈。
按照一般情况的维修,清理干净。拆掉PC502,PC503。换掉上管下管,
上电测试,怀着捡到钱得激动。谁知道进到系统登录界面。
XXXXX既然还是一样。把19V滤波也装上去。在装上机器测试一切OK了。

      通过这次维修,总结到了经验,内存供电不正常,特别是19V滤波。
会造成屏幕闪烁,出现雪花点。给各位同行借鉴一下。觉得有用的就加点分吧。
发帖不易。新年第一帖。

 会员12198232元2022-10-23 20:59

网友A:
还会引起这种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的话,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兄弟我顶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会引起这种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的话,可以少走弯路了

以前也没修过这种情况,我今天到了电话给我同事,他说他修G470也修到过这情况。也是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B:
管子腐蚀   电容短路 还能开机  这么神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子腐蚀   电容短路 还能开机  这么神奇吗

电容短路,PCB板也烧了。所以没有5A

网友D:
进水已经很明显了 上家 还做了显卡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水已经很明显了 上家 还做了显卡 ……

可能他没看到。他觉得能亮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短路,PCB板也烧了。所以没有5A

电容短路   5V拉低了   还能触发?   还是USB的5V是转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他没看到。他觉得能亮机吧

这么明显的进水  上家都没看到  这上家还停留在桥工的阶段吧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E:
上家那么大个眼珠子  腐蚀这么严重  居然去干显卡去了   他是修彩电的吗?

网友:
             这个上家会维修嘛? 进水腐蚀加烧毁都没看到,太不细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短路   5V拉低了   还能触发?   还是USB的5V是转换来的

是19V滤波,句容。 PCB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家那么大个眼珠子  腐蚀这么严重  居然去干显卡去了   他是修彩电的吗?

和句容说的一样,他觉得花屏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F:
已加分,这种故障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加分,这种故障很少见

嗯,这种雪花点的故障确实比较少见,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腐蚀痕迹的话。我估计我也会换显卡换桥。容易进入维修的误区、下次各位碰到类似的故障可以直接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19V滤波,句容。 PCB短路。。

擦   把别的贴子 当成你这个了   19V滤波电容  短路了  然后 这电容的线路PCB烧断了  所以没大短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   把别的贴子 当成你这个了   19V滤波电容  短路了  然后 这电容的线路PCB烧断了  所以没大短是吧

对的正解。句容威武哈哈。你这么早起来工作哈,

网友:
上家捡钱都不会捡........ 楼主捡钱到时比较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