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6-03-01):
,5S,U3电压出不来,20个点打阻指都算正常,因为没对比,该有值的地方都有值,
VCCMAIN,复位,都有,醉了,第一次装U3,C329有3.8V,在装就没有了,接口,阻值都正常,排除接口断线,,,,,,,,,,,,,晕死,就是怀疑E1脚这个电源唤醒信号。。。。真没思路了,头都大了,

网友A:
U3这个是显示屏供电芯片。你要说明一下你的机器现在是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3这个是显示屏供电芯片。你要说明一下你的机器现在是什么样的故障?

无显示,无背光,能开机,不是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显示,无背光,能开机,不是屏,

像你这个故障是先修背光,再修显示,先对座子打值,有4对显示数据线不能开路,有一个开路也会 无显示的 。
不装屏在C329电容上测有无6v电压,测不到6v的话要考虑U3了,有6v 检查升压电压  二极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个故障是先修背光,再修显示,先对座子打值,有4对显示数据线不能开路,有一个开路也会 无显示的  ...

谢谢 ,版主,没6V,U3装不好,下面有三对同位点,连锡了,客户部等,已经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