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D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3-01):
客户说进水的板子上无明显进水痕迹    上电0.0008-0.0023 已经触发 直接排除了  EC问题  因为是集成的主板 K43SD  2.2 的  直接换掉HM65  上电OK  , 问题到这里还没完   装机以后发现 亮了一会 暗屏  拆机 发现客户自己拆过机器  屏线弯折处已经被干坏了   3天后屏线到直接更换 发现暗屏!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 直接找屏信号 发现 亮度调节信号为低电平     直接在屏口连接 35  36 脚  一切正常 缺点是无法调节亮度 装机 收钱 !  不一定要完美 完美的话 估计 EC也要换了!! 这个没办法   估计客户打螺丝弄坏的屏线在我测试的时候把EC烧了

网友:
强哥   直接换南桥   经验老足了啊   一抓一个准啊  咋判断的

网友:
经验维修  不测直接动HM65 ! 且没有误杀 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