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开机不显维修走弯路

楼主(2016-03-01):
   接手一台B470e 开机电源灯亮,屏不亮,接电源电流跑到0。35   有时高一点不稳定 ,估计是主板少电压了。 拆机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无短路。接电源测个电压,(这个时候忘记看电源时序,走了不少弯路),测了下PU4501旁的电感发现没有电压,开始查PU4501相关电路

供电脚正常3脚没有控制电压,往前查发 现这个要先有1.5V电压,查到1.5是Pu4601 这个芯片旁的电感也没有电压,

这个芯片和PU4501是一样的 3脚也没有开启电压,继续追查,到RUNPWROK,是1.8V发出的PU4701 ,测电感也是没有电压,

6。7.供电3.3V正常 ,1脚控制电压正常,判断就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了,定了芯片。换了电压出来,电流一路上升,接屏亮机, 故障排除。

这个时候看下了图纸上的电源时序发现  要是先看下再测这个电路不用这么费事了直接测到没有没1.8V没就不用跑电路了。

网友:
还是修出来了 不错。。。

网友A:
事情往往要做一遍   路要走一遍  才能记得清  下次这个机子再来  估计你就记住了不是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情往往要做一遍   路要走一遍  才能记得清  下次这个机子再来  估计你就记住了不是   加分鼓励发贴

呵呵 ,必须的 。人总是有意无意的放点错,

网友(2016-03-31):
能修得出来 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