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03-01):
三星板   因特尔双桥的,用示波器打blos1256 脚  波形能持续五六秒。在打内存。也能持续几秒。  但测内存条件  全都正常。blos刷过多个。就是  内存 波形不持续。不过内存。求大神给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

网友:
机器型号。R25S  三星

网友:
内存复位查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  也会导致内存波形不持续

网友:
好好跟着时序查吧!3把斧不行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   是骗分的吧

网友:
内存的数据线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