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3-01):
机器拿来时说是开机不显示,插上电源,触发0.3几,心想应该是无CPU供电了。。
拆机测量,确实是没有CPU供电。。
第一步先测5V转换电路。。

一测发现问题,U46的D极有5v,S极只有2.8v,测控制极也是2.8v.
打开图纸

U46受控于Q99

找到Q99,测量元件发现正常,测R1088,一端9.8v,一端2.8v..
测R1085,R1088的阻值也正常。
直接把U46拆了,电压正常,19v了。。
测量折到的元件,D极跟G极有阻值了。。
直接换了,触发显示了。。

小小白的问题,高手误笑。。

网友A:
楼主经验挺足?   没CPU供电    直接查二级转换   查了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没有  才去查的二级转换   还是直接就查二级转换?

网友:
楼主还是有经验的,直奔故障点了!

网友B:
直接把U46拆了,没电压正常,19v了。。  这里没有看明白

网友C:
直奔主题  是怎么想到第一时间去查 5V 呢、。?

网友D:
最终就是U46坏了吗?最后这几句话写的不大好理解  哈哈,楼主还是需要多发帖啊,这样帖子才会越发越顺哦

网友:
不大理解。。。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机器在手里,一直没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挺足?   没CPU供电    直接查二级转换   查了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没有  才去查的二级转换   还是 ...

先查的二级转换,,,正常太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U46拆了,没电压正常,19v了。。  这里没有看明白

可能是打错字,把U46拆了,控制极有19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奔主题  是怎么想到第一时间去查 5V 呢、。?

先查二级转换,正常,在查CPU供电芯片。。就是这个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终就是U46坏了吗?最后这几句话写的不大好理解  哈哈,楼主还是需要多发帖啊,这样帖子才会越发越顺哦

是的,U46的G极跟D极通了。。

网友:
里面打的有错字,现在改好了,你在看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在查二级电压

网友:
我也一般也是先查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学习了,二级转换电路在板上怎么找

网友:
我也是先cpu

网友:
反推的思路也可以节约时间啊

网友:
反推利用的绝啊

网友:
无CPU供电,我大多数先查二级5V电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