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p装完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6-03-01):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K550D的笔记本,当时客户说在别家装系统老是蓝屏,黑屏的,接手后,用手感觉出风口热量很大,有点烫手,只有拆机清灰了。拆开后果然存在很多的灰尘,刷刷刷的清完了,装系统开始,可是连续装了3次,WIN7 64位的GHOS版(万能驱动是在装完系统进桌面后开始的)T和WIN8.1专业版都是装完系统后打显卡驱动就会出问题----蓝屏,并且关机重启后进不了系统,去官网下了还是不行。没辙了。。。。。。不知是系统兼容性问题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打显卡驱动就蓝屏 的  我遇到过  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
是显卡出问题了,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楼主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嗯,我想也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只有更换了,我试试哈,谢谢诸位

网友:
买个显卡来换撒

网友:
不要装显卡驱动 完了打官网的试试 如果还这样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那边的
问题

网友(2016-04-02):
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支持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换吧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先在系统下刷最新版的BIOS,大部分这样的机子都是显卡虚焊导致,但是也不排除BIOS版本过低导致,装XP就是一切正常的,因为我遇到过,把显卡显存全部换完都没用,刷了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