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21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6-03-01):
ThinkpadL421
板号:DAGC9FMB8D1  REV:D         维修时间:2016/01/28
故障:掉电
同行你来说掉电,拿过机子测试0.9多掉电,拆机按照掉电的思路去修,量各大电感电压输出正常,各个转换电压也正常,换南桥,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去论坛下图纸,找到图纸后,一路追查PG信号,图

量的PG信号是2.5V感觉不对,应该是3.3V的,去掉了D16,D16的1脚和D17的1、2脚都有3.3V,追着查到了CPU供电芯片这里,图

装上D16,上电量PR1的1脚有3.3V,2脚却是1点几伏,把PR1的1脚断开量得2脚也有3.3V,证明这个电阻是正常的,去掉PC9057电容,装好PR1,量的PR1的2脚还是1点几伏,直接换了95831,触发上电还是掉,量的D16哪里的PG是3.3V,PR1的1脚也是3.3V,2脚还是1点几伏,不加散热上到1.2-1.3-1.4-1.5-1.6-1.7-1.8-1.9掉,加上散热,1.2直接就掉了,不插内存0.85不动了,插了内存上到1.2就掉了,图

一下子就没有思路了,还掉,电压正常,PG也正常了,不知道怎么弄了,放着,过了两天有空拿出来再看看,仔细看电流恍然大悟呀,不插内存0.8不掉电,插上内存1.2就掉了,这明显就是显卡嘛!!!!加焊显卡OK
装机收钱!!!!

板号

网友:
装内存与不装内存电流不一样 就是过了内存  过了内存就是显卡了   走了小弯路了

网友:
楼主,没有看明白,D16的2脚,去了哪里啊?这个是关键点。

网友:
可能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

网友:
机器铜管易坏,散热不搞好会返修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楼主分享,今天的分都加完了!

网友:
灵感来了修机就是快

网友:
开始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过内存,跑显卡引起的断电

网友:
用楼主的思路,我也修好了一台,非常感谢

网友:
HP双核机很多就是这样问题,焊显卡OK

网友:
之前修过E40掉电,都是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不差内存不掉  应该后面的问题 这款机器显卡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有些机器不过显卡会掉电 ,不过你没先刷个bios 试试吗

网友:
刚看电流的时候就是感觉过了内存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现在显卡虚焊 也会造成掉电

网友:
呵呵原来是显卡搞的鬼啊

网友:
如是我就直接吹下显卡再说

网友:
装逼的人很多,给你个赞

网友:
那样的电流,你可以直接测下无线网卡接口第22脚 ,有没有复位 3.3V  如果有的话, 你前面什么供电  PG都不用查了

网友:
这显卡加焊会返修吧。。

网友:
最基本的

网友:
当时没注意显卡嘛   加上内存电流有波动的话 基本就是内存了

网友:
基本就是显卡了   。。。刚刚打错了

网友:
哈哈  楼主走了弯路了  不过下次就知道了   已加分

网友:
仔细看 就可以了 。。就是内存过了 到显卡了

网友:
可以把图纸上传不

网友A:
那个D16 PG怎么修好的,还是没大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D16 PG怎么修好的,还是没大看清楚

换了95831好了,就是95831拉低了PG到2.5V
不好意思写的不是很明白,让你费神了

网友:
好贴 从头看到尾 有收获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95831好了,就是95831拉低了PG到2.5V
不好意思写的不是很明白,让你费神了

哦,罪魁祸首就是95831,这个芯片坏的多

网友:
我碰见过不插内存掉电的最后刷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