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118EC 开机跑1.2-1.6 不显示

楼主(2016-03-01):
VPCS118EC   开机跑1.2--1.6  不接屏     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  加热了  北桥     加热了   显卡   也不行。
请教  各位
PCG---51111T   DA0GD3MBCD0  MBX-216  REV

网友:
为什么加焊北桥呢,AMD的?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

网友:
接下诊断卡看看

网友:
加焊看看  应该

网友:
加焊   这种 的就先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