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的刷机错误50。 请帮助。

楼主(2016-03-01):
iPhone 5的刷机错误50。
请帮助。
iPhone

网友:
正在恢复固件时报错一般是基带电路故障

网友:
刷机报错单单看错误代码有时候是不准的,你在刷机的时候 看看滚动条跑哪里 到哪一部报了,你把故障现象写清楚点大家才可以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