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0-2C25DX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02):
HP 2000-2C25DX 板号:6050A2493101-MB-A02(UMD) TPN-I105,集显,  触发电流到0.9多不动,诊断代码为F9。此机若1.05VCCP电不出的话,触发电流到1.8左右掉回0.96,CPU不出电压(EC不发出CPUEN信号)。刷过BIOS,更换了CPU,内存,HM76,都无效。时序全出,就是LCDEN不出。外接正常。此机是屏问题,更换屏后正常显示。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外接不行吗,可以试一试啊

网友:
屏问题 就试一下外接啊 何必走这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