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板在断电的时候回出现半秒钟的画面

楼主(2016-03-02):
灯管用高压条单独连接独立点亮。
程序板刚开始有时候显示黑屏。活动活动屏线有时候红屏有时候正常,具体找不到是哪根线还是那个地方有虚接还是断线的地方。于是重新加焊了程序板上面插屏线的针脚。(没用,症状依旧)
然后就把插座剪掉,把线直接焊接到插针上面。一共26针,屏线25根线。由于没找到这样的屏线,所以没有更换新的屏线试验。

直接焊接到插针上面通电测试,黑屏。但是在程序板断电的一瞬间屏幕会出现不到一秒的画面。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座子都拔掉啦,问题是你接的线对不对啊,线没确实没问题的话   你最好刷机看看试试了

网友:
你的思路是不是出错了,黑屏,是灯管不亮,还是没有图像,关机有图像,是不是高压条的开关逻辑错误。

网友B:
是不是美格的显示器?

网友C:
这种直接还是找根屏线吧。你要是线接错了。把屏烧了。亏大的

网友D:
你这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子都拔掉啦,问题是你接的线对不对啊,线没确实没问题的话   你最好刷机看看试试了

线是一定没错的,因为线接错烧屏这个了解,所以万分小心,焊接的时候也都是很小心,两针之间短路的情况也没有。

刷机手上没有编程器,刚刚开始学习修显示器,麻烦推荐一款应该买什么样的编程器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美格的显示器?

嗯。确实是美格的。

产品型号:XP911W

机种名称:WB9

生产日期:2006年11月

难道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接还是找根屏线吧。你要是线接错了。把屏烧了。亏大的

没有这种的屏线,淘宝上面也没有搜到。比平时用的LVDS的屏线的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E:
大哥 你改个驱动板试试啊,找不到相同型号的就不能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 你改个驱动板试试啊,找不到相同型号的就不能改了?

请问应该怎么改呢,刚刚学,好多不懂的,还麻烦指教。手里三种通用驱动板都换上了,都不行。

网友F:
感觉楼主修机器工具太少,除了必备的风枪烙铁,编程器也不能少,料板和通用电源板 驱动板更是常备的东西,以备替换测试,确定问题,这个问题建议买过驱动板(最好能送屏线)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修机器工具太少,除了必备的风枪烙铁,编程器也不能少,料板和通用电源板 驱动板更是常备的东西, ...

(*^__^*) 嘻嘻……妞妞 还不如改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__^*) 嘻嘻……妞妞 还不如改个通用驱动板

楼主估计都没配件改

网友:
你本来有时动动屏线正常的,从这里入手查啊,剪什么接口啊,想好后再动手,。。。

网友:
你现在是不是连背光都没亮?背光要没亮你应该查高压部分。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