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31T 不断开机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关机......

楼主(2016-03-02):
OPPO R831T  已经刷机了,但是打开还是不断地开机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关机......
大神们,这会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呢?小白在此感谢走过路过的朋友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
你可以看下是不是开关坏了被接地了

网友:
前天刚碰到一台是开机排的问题

网友A:
是的。。我也个过旋转摄像头n系列的。。就是开机排线问题

换排线

网友:
很源可能是开关,用表测一测就一目了然。

网友:
很有可能是开关,用表测一测就一目了然。

网友B:
也没有说什么愿意造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说什么愿意造成的故障

就好好地,用着用着死机了,然后就彻底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个过旋转摄像头n系列的。。就是开机排线问题

换排线

谢谢。我再请教一下,我不懂维修这块,在我的理解范围内看来,如果是排线问题的话,recovery应该也进不了吧,应该也会不断重启不断关机,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谢谢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再请教一下,我不懂维修这块,在我的理解范围内看来,如果是排线问题的话,recovery应该也进不了 ...

哈哈。。最简单的排除法。。你把排线 音量排线还有什么的。。取了

单独开机看能不能  或者直接把手机电池取了。。直接上手机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