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6-03-02):
拿到机器,以为大家都能想到的问题,D92580坏了!找了一块换上去,一样不触发,量了电压有5V,.3.3V!但这个芯片比较坑,又换了一块!结果一样!后来想了下,决定刷了BIOS试试,结果刷上,插上电待机变成0.03,然后掉到0.01,开机,电流起来了,心中狂喜!接上屏,不显,瞬间悲剧!电流从1.2左右掉到0.88这个样子,不走了,无语!一查论坛,说这个破机器显卡坏的也多,没办法,只有把显卡用加热下,结果发现还是一样!放一了一天,准备拆显卡重做,后来想了下,决定再下BIOS刷刷,先简单后难吗,于是开始纠结的路途,论坛里的BIOS不就不能触发,就是不显,后来从网上买了终于算好了!我下了8个,刷了8次!现在把BIOS发出来,希望大家可以简单的赚钱,少点辛苦!

网友:
打字打忘了,现在BIOS附上!

E425 LLW-1 10330-2 AMD独显.rar

网友:
这种情况   如果确定你在论坛下载的BIOS  跟你的机器型号版号什么的没有出入的话    可以把在论坛下载的BIOS的链接指出来  我们将其删除   谢谢配合

网友:
论坛里的BIOS很杂,这个也没法禁止的,因为板号、芯片组等等很多因素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我的是10330-1  你的是-2   能一样吗

网友:
楼主够雷锋的

网友:
可以 可以 楼主人好

网友:
我也是下了好几个,都是不触发

网友:
论谈里的坏BIOS害了不少人,查到坏的扣分处理

网友:
查到坏的扣分处理

网友:
现在下载分太贵了 有些机器都直接在某宝买了  最起码保障还是稍微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