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ps-6351-2电源

楼主(2016-03-02):
Liteon ps-6351-2电源,只有紫色线有5V电压,其余各针均无电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923  这里有图纸 自己下载看看

网友:
查主电源吧。,,,,,

网友:
绿色线没电压的话,应该故障在主电源一块。如果绿色有的话 。再查次级电源

网友A:
2楼说有电路图,有图就方便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说有电路图,有图就方便点了
这有一张全英文的图,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一张全英文的图,不知从何下手。

待机正常的话,从主电源的负载端开始检查主电源,我一般都是这么个修的流程。

网友:
仔细分析电路得知,绿线的3.6V电压由电源管理块(PS224第四脚)获得,查PS224,无供电电压,而15脚的4.7V供电是由副电源(紫色线)经一个贴片二极管供给,经查,D326(1N4148)开路,更换同型号的二极管后,绿线3.6V电压正常,电源修复。

网友:
好电源,值得修,我手上正好有个此电源,很给力。

网友:
楼主真是老江湖,这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