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 移动3G 官方版线刷包 刷机教程 小白适用 解锁救砖

楼主(2016-03-02):
小米3 移动3G  官方版线刷包 刷机教程 小白适用 解锁救砖
地址:http://pan.baidu.com/s/1kTSt5UB
刷机准备:

1、确保电池电量在20%以上,断开数据线和充电器,把手机关机。

2、解压开刚下载的刷机包。

注意:刷机过程会清空原手机数据。

由于手机型号和版本不同,下面教程里的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刷机遇到问题可以参考【帮助】里面的教程进行修复,也可以直接QQ咨询管理员(详见下载地址)。

开始刷机:

解压刚下载的刷机包,先安装刷机包里的MiPhone50327.exe,这个是刷机平台带驱动一体的。

找到你刚才安装的目录--打开平台MiFlash.exe

浏览--选择刷机资料所在的文件夹(注意选择的是资料文件夹,不要选资料里面的images文件夹)

选中--清除所有数据

将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同时按住 音量下和开机键)再插 USB 线连接电脑(如果第一次刷机会提示安装驱动,允许自动安装即可)

点击刷新--下面会识别到设备,点击刷机--进度条会走,等状态显示--操作成功完成--手机会自动开机

刷完开机第一次慢一点(5分钟左右),耐心等待

由于手机型号和版本不同,下图仅供参考

如果刷新识别不出来设备--检查驱动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有没有黄色的问号或叹号--有的话可以用(360驱动大师或者驱动精灵)重新安装驱动

还是不行最好重启下电脑试试。

post_deleted

网友:
不好用啊 高了半天

网友:
试了试 还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么啊我和哦我i喝哦i好哦瓦赫哦i哈我i恶化哦i娃和哦i我还额

网友(2016-04-13):
学习学习了,自己也是米3,试试

网友:
自己也是米3,试试

网友:
有时间了就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