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VER 6.7开机用个1小时左右就黑屏,或者死机

楼主(2016-03-02):
考虑到能用一个小时左右当然那些供电之类的都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能开机嘛,但是1小时左右就不行了,考虑是时间久了有元件温度高了引起的虚焊,用风枪加焊过南北桥,还是老样子,手摸北桥上的散热片也不算太热,那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样子吗,最好是同型号的板子,指点一下看看那里出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滤波不亮容易造成这种问题,也可以换内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滤波不亮容易造成这种问题,也可以换内存试下。

主板上的大电容,我指图纸上用EC表示的,都没有明显爆的现象

网友B:
死机后用示波器量下各大供电看有没有纹波过大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机后用示波器量下各大供电看有没有纹波过大的现象

没有示波器,各电量着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各电量着正常

纹波大用万用表量不出来的

网友:
把BIOS刷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用通病,内存槽子旁边的东西

网友(2016-04-07):
个人觉得主板电容的问题比较大,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