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又修了这个主板,ms-7592,无复位

楼主(2016-03-02):
早上一开门,一个父亲带着今个孩子进来说电脑昨晚坏了,昨晚我没开门,去我上面那家说要换主板400元,他拿给我看看。

通电一看没复位,当然也不跑马,

测试没有CPU供电,然后内存供电去点,内存供电有的

然后我猜这个人我报价贵点他应该也是会修的,所以我说,主板是不用换的,但修这些比较麻烦,要买个BIOS刷几十元,还要换芯片,还要跑电路,估计下午才能修好的,这个要150元的。然后他说,老板我是熟客,130元可以吗,我出门只带了这么多,而且我还没买菜。刚刚过来上班没多少的,我说好吧130元,我修好打电话给你。

这个价钱很多人说贵,会讲价,但我都这么说,修主板100元起步,低了对不起老师。价钱都是同行之间互相竞争,并不是由客户决定的,赚不了钱不是给顾客坑了,而是给同行坑了而已。

那么内存供电正常,我就查CPU供电,发现他是没有的,然后我直接点了桥供电这里。

桥供电没有,而开启他的USB_DRV1.几V电压正常3.3V的,
那么下一步就是找开启的来源。

这么芯片是没有安装的,5VDRV1是他的来源。

那么看来是后面把他拉低了。

看图他又来过这个地方。

USB的供电芯片了,那么当然所有的USB供电都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是通病了,V星主板很多都这样的,那么我们要开始拆了,拆的话先拆经常用到的USB位置,后置USB那三个,因为我不能再上存图片了,所以我只能说我拆了主板从上往下的第一个,一拆就出来了,然后我把他第一脚和第八脚连起来,130元到手。

但现在不能打电话给他,要下午才打,免得说几分钟就收了130元,好过抢银行。

同志们,这是我第一次发帖子,给我加个分吧,无限感激了。多谢鼓励。

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 非常好 正是我所要的 找了好久没找到  今天终于找到了 感谢大神

谢谢了,大家都是小白,多多发帖升升级吧

网友B:
楼主,我来挺你了

网友:
说实话 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一直纠结怎么修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来挺你了

谢谢你的一挺,这竟然是你第一次发帖。

网友:
这个价钱很多人说贵,会讲价,但我都这么说,修主板100元起步,低了对不起老师。价钱都是同行之间互相竞争,并不是由客户决定的,赚不了钱不是给顾客坑了,而是给同行坑了而已。
这观点完全支持

网友C:
好好修,你上面那家马上要关门了。这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修,你上面那家马上要关门了。这贵的

换主板400元不贵的,他是新的主板,估计是同维的,我们这边都搞同维的775,其他牌子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修,你上面那家马上要关门了。这贵的

我换新的话,也是这个价钱了

网友:
我给你加分是因为我认同你的几句话 “价格太低对不起师傅”
另外你第一次发帖加分鼓励。以后多多活跃

网友:
技术活,一点都不贵,不然我们怎么活呀

网友:
请问你是哪里的啊,收费这么高,眼红啊

网友:
这个故障好像是V星通病。

网友A:
好 非常好 正是我所要的 找了好久没找到  今天终于找到了 感谢大神

网友:
1跟7也行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啦!

网友:
分析研究得很好!第一次发贴能达到这样不错了!

网友:
MSI以前的主板USB 的这种小芯片容易坏

网友:
修主板100元起步,低了对不起老师。价钱都是同行之间互相竞争,并不是由客户决定的,赚不了钱不是给顾客坑了,而是给同行坑了而已。 很现实的一段话,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