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不触发

楼主(2016-03-02):
型号:华硕A6000 板号:A6J
故障:待机没有3V,5V电压   不能触发
分析:待机电流为0.012   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待机芯片为TPS51020  主供电有19V,开启有3.2V ,瞬间有3、5V电压,断开3V隔离点有电压,
            自己分析为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可是单独烧3.3V电流为0.152也没有发现过热的地方,现在不能确定是南桥还是TPS51020自身引起的保护,之
            前就是加焊了一下显卡芯片

网友A:
这牙膏问题 先给 3  5V对地打下阻值  这样问题有可能桥已经短路

网友B:
是不是转换电压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牙膏问题 先给 3  5V对地打下阻值  这样问题有可能桥已经短路

可是3、5V的阻值是150、1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转换电压有问题啊

这个我到是没有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3、5V的阻值是150、166

你可以把3V5V一个一个断开来烧  看下3V的分压那边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现在南桥还没有待机,刷BIOS不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