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 QAU30 LA-8661P REV1.0 BIOS 3个bios 原机备份

楼主(2016-03-02):
板号 QAU30 LA-8661P REV:1.0  BIOS3个bios 原机备份

hp 板号 QAU30 LA-8661P REV1.0 BIOS.rar

网友:
先存着以后用

网友:
电流上到0.3 掉电   无CPU电压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6-05-06):
不知道没待机的 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3个都在里面了

网友A:
我的有显示,不引导,用U盘,硬盘 SSD都没反应

网友(2016-06-12):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显示,不引导,用U盘,硬盘 SSD都没反应

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

网友:
里面是有三个BIOS吗

网友:
下载下来备用

网友(2017-10-26):
为什么, 里面要是哪个BIOS啊。。

网友:
有没有刷好了。。的。。回复一下

网友(2018-02-28):
有没有刷好的,是不是板号对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