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升级CPU后报错

楼主(2016-03-02):
联想B460,原机器的CPU型号是 Intel P6200 ,我更换成I3-390CPU,现在出现这样的报错:02F0:CPU ID:55 NO Microcode Update Loaded for Alternate Processor,然后提示按F1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在系统下运行正常。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这个报错?需要刷BIOS吗?如图:

补充内容 (2016-3-8 09:47):
故障已解决,的确是BIOS的问题,刷写可以支持的BIOS,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我记的这机是可以上390的

网友:
BIOS中没有微代码,,,没有办法,升级最新BIOS试试吧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CPU 换上去 时亮时不亮,商家说 你用原来的u 点亮机子 BIOS 保存下 ,纽扣电池不拔掉 ,在换新买的U 上机  就好了 ,你也可以试试看 !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这故障提示是刷BIOS成功的。。你这个是升级CPU出现的。。两个现象一样。引起的原因不一样 你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刷bios.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
直接刷BIOS试试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网友:
刷最新版的bios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1.恢复BIOS默认   配置更改了 ,所以要恢复一下BIOS  开机delete  然后选择Load Optimized Defaults
F10 保存 然后就好了
2.如果还不行,那就刷最新BIOS.
希望采纳哦

网友:
应该是BIOS上面的问题了 刷个试试呗

网友:
在官网下bios程序直接系统下运行,试试看

网友:
bios中没有你这个cpu的微码,要升级bios看能不能支持这个cpu了...

网友:
官网下载个bios 升级下试试

网友:
升级BIOS看看呗

网友:
最新的BIOS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
如果您有自行升级过硬件,请复原后测试;如无效,请开机并进入BIOS设置,按F9恢复默认值后,按F10保存退出,关机再开机测试;如依然无效,请您报修。

网友:
进BIOS 恢复默认  如果还不行就只能刷BIOS了

网友:
这能不能把保报错给关掉啊

网友:
按F9试试,有些可以

网友A:
你看你这机的南桥是什么型号,百度对照一下,有一款南桥不能上I系列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这机的南桥是什么型号,百度对照一下,有一款南桥不能上I系列U

PCH的型号是:HM55

网友:
下个BIOS喽————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个选项可以关闭检测。比如电池报错,适配器报错都是可以关闭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BIOS

网友:
升级BIOS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刷BIOS 必好,我试过一台,

网友:
升级bois,试试看看

网友:
这个机子 可以上I3-390的U啊。。

网友:
一般升级CPU出现的问题  刷BIOS   都能解决    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  在线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
刷个最先BIOS试试吧
我记得有个三星的机器 换了I3cpu半个小时掉电 bios刷了都不起作用

网友B:
我也觉得B460是支持I3的,
升级到最新的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B460是支持I3的,
升级到最新的BIOS应该可以解决。。。。。。。。。。。。。。。

就是开机的时候报这样的错误,进系统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