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CMOS电池放电就亮

楼主(2016-03-02):
接到一台 THINKPAD E540 ,可以触发(红灯亮,风扇不转)。但不显示。把CMOS电池取下来可以开机,插上以后偶尔会开不了。如果只用电源不用电源。把电源拔掉,长按开关后,再开机也可以正常开机。修过的朋友说一下怎么能修好。AILE2 NM-A161

网友:
好像说 换桥会好    有的说刷了BIOS好的也有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精华中的精华

896760317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看看RTC电路吧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E440也有这种问题,暂无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的可能性较大

刷了5个BIOS、了    还是没反应

网友:
求大神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种现象,你装个系统就会发现没独立显卡。要放电是因为显卡不稳不定,或BIOS抓不到显卡,无法复位。此时需要放是恢复出厂设置才行。联想E系列的有好多这样现象的机器。基本都不显卡不稳定造成的,我也个了一个这样的机,第一次换子个BIOS就OK了,第二次放了个电,当时还有独显驱动的。现在三返了,放电也亮了,但是没独显了。这种板修显卡。也不知道是显卡还是显存。太蛮烦了。

网友:
coms电路 插EC开机 时钟 SB 电路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建议先加焊下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研究中

网友:
网上很多人说是桥的问题,你试着加下桥试试

网友:
有刷BIOS,有的是换桥,,建议先刷BIOS再说

网友(2016-04-01):
看来这个故障和现象已经是个通病了,我手里也有这么一台,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我手里这台有时候亮机,有时候触发从0.01A到0.02A,也是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6-05-17):
有的说刷了BIOS好的也有

网友:
我手里这台有时候亮机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子 E540 和E440 都是这个故障 维修站出来的资料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有能搞定的吗?各位老板

网友:
据说有换南桥好的

网友:
也接到台这样的机,没弄好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加焊北桥或显卡成功过,开始总以为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多,不过这个桥不好换,板子还爱变形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这个本子相对比较新 刷更改过的bios 试一下 备份的好像不行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未解

网友(2016-06-25):
搞定的透漏一下 具体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刷BIOS后,偶尔还会开不了,但是关机却次次关不掉,一直有电流。。。

网友:
我正在修这机器也是这个现象 。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BIOS刷了N多个。有时能开机。但不通安电池。安了后在重启就起不来了

网友:
官网的BIOS也升级了。晕。涛声依旧

网友(2016-08-06):
手上也有一台,换了南桥 刷BIOS还是一样,有时不开机,开机不显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等待高手的结果。

网友:
这个机器换桥的话还不如去交换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 我也弄过一天 但是同行催得急,没搞成,但是我做了个实验放了2天都是可以上电的,就是吧小板的,排线去掉从小板COMS电池位置飞一根线到南桥RTC复位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rtc复位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想修好得靠时序,一步步来

网友(2016-09-05):
有真正整好的吗 说一下怎么搞 都说都在猜 论坛里面没有一个修好发帖子的

网友:
吹桥试一下

网友:
直接不接BIOS电池,在下个跟踪时间的软件

网友:
开机0.2a 掉了,这次拔电池也没用

网友:
也有一台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BIOS坏的多 先试试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一台E540 开始说是外接正常本机不显示。查了半天,把待机开关去了。开机显示都正常了。但是测试时又发现有时开机灯亮不上电。电流从待机的0。016 到0。023左右。基本不动。有时又能开机,开机的时候都正常。刷BIOS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