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发帖索尼SVF153A1QT不触发

楼主(2016-03-02):
有待机电流不触发,测3V5V无电压,走了不少弯路,最后加焊电感周围,通电开机居然跑码了。完美亮机。此机待机状态无3v5v,触发后才会输出线性3v5v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机器本身是没有毛病的?  以后可一定要注意,还好没出别的问题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放下电有时候就会好

网友:
放一下电应该会好   机器本身问题 不大

网友:
你是不是CMOS放电了? 不然加焊没用的

网友:
加焊电容  都有用 学习了 厉害

网友:
电池没有拆过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sony的机子有的放下电就能好

网友:
我曾经修到一索尼 是不是这款忘了 就是放下电就好了  。。

网友:
业余加新手...无BGA加焊主芯片及独显到是修好很多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电路方面“头很大”因为没基础自学真的很吃力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有的索尼放电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估计就是潮湿了    吹干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在日常使用中引起的保护

网友:
刚修好一台,也是放电就好的。

网友:
上次有一台同型号的,0.9来回跑,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哈哈,其实是软件复位的问题,硬件吹好的也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