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不开机成功修复!

楼主(2016-03-02):
HP CQ41
板号:LA-4107P
故障现象不开机。
         拿到手,首先测量各测试点及公共端都正常,无明显短路,此时可以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显示0.01 按开关键没任何反映,修到CQ系列的我的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刷下BIOS. 算了,还是按部就班吧。量待机3V5V都正常有电压输出。好现象!
    一般情况就直接查EC的工作条件了,但是本人脑海里不知道怎么了却没有去测量EC,反而却查看了待机3V5V的PWR-OK,心想待机都有3V5V了,其他条件就不需要多查了,顺便查下RT8205的PWR-OK。然后再看看EC条件的。一量发现电压只有1.2V, 芯片的23PIN 就是PWR-OK。发现这个点的电压被拉低了,二话不说测量的23脚的对地阻值发现只有40,断开电阻发现阻值400多,后继阻值40.很明显被后边拉低了。看图,是经过一个PR318零欧的电阻发出的名称就转换成了+3V 5V PWR-OK 到图纸的13页。看了下原来是经过一个LM358比较器转换出来的名称叫 R_EC_RSMRST# R就是经过一个电阻的意思。自己看图LM358在实际电路图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而是直接经过上边一个电阻R1221 0欧。再看看R_EC_RSMRST#又去了哪。
     原来是到了SB的C16这个点。明显的看见39页过来的 EC_RSMRST#过一个电阻R123 量了下R123的2PIN 然后是刚才量的 RT8205的23PIN阻值是一样的。再量了下R123的1PIN为零,靠吭爹啊,这不明显的从EC发过来的信号完全短路了嘛。
跑到39页看了下EC的100PIN发过来的信号,果然完全短路了。
拆下EC 100PIN的阻值400多。阻值上来了。EC是 KB926QF-D3 家里的KB926系列的比较全,换个上了。冷却。
接上电源。待机0.02 。好像很正常嘛,按关键一按,小灯一闪,啊呀 我的眼睛挡一下,刺眼。电流刷刷的上来了。大早上来修机器非常顺利。一天的心情都愉快啊。很给力。 赶紧写帖子上传上去,我吃午饭了88
最后附上图纸希望大家有用:

hpcQ41-NAL70(NCL70)_DIS_LA-4107P_1109.pdf

网友:
思路真清晰

网友(2017-09-23):
CQ41这个机器我都好几十台放在哪里没修了,没价值

网友:
写的真紧凑我都看错行了

网友:
思路真清晰   看着有点费力  码头不容易  谢谢

网友:
码字码的很幸苦吧,再多照几张照片比较好吧,看到幸苦还好看明白了

网友:
虽然有点波折但是楼主很有耐心,慢慢的还是修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大家都这样,就没有找不到的资料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初来咋到很多技术都需要前辈指点,多学多看,小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