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p 不触发

楼主(2016-03-02):
测了下3 5V正常 刷过BIOS 换过IO  也没发现短路 ,请高手帮看下 还是哪里问题

网友:
找EC条件啊    复位供电 有没 还有休眠信号

网友:
看一下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有没有对地

网友:
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查开关电压,EC工作条件以及RTC电路

网友:
不触发看ec工作条件 查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
想换3V5V电容

电容我换过了

网友:
EC条件。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