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I-P55T2P4 REV:3.10 电火花切割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6-03-02):
         第一次接到这样古董级的主板。华硕P/I-P55T2P4 REV:3.10 电火花切割主板点不亮。

   板子面貌。客户说:主板坏了,今天工作没法进行。叫赶快修,维修费多少都好说,呵呵!

此处省略几百字。CPU附近上管短路。型号:  9718  NDP603AL

  背面测量管子,导通短路。这管子跟一般台式机主板不一样。请问要同型号的管子换上吗?
还是能用通用的管子换上,求师傅们求解。

网友:
只要参数差不多应该可以代换的。这也是主板只是用途不一样。

网友:
这种管子可以在显示器上面的找

网友(2016-05-31):
找个功率参数相近就能代换,记得是N沟道类型、

网友:
规格大小倒没事  不过参数很重要 例如耐压 电流 功率和型号一致或者大于 就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