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节气门电源引发的故障

楼主(2016-03-02):
有一辆2v捷达车怠速不稳,检查节气门太脏。按常规一样拆洗调试后,一切正常。过了两天,车主向我反映,车一收油门怠速降得很快,有明显的耸车现象。用金德仪器检查出现“节气门基本设定条件未达到”难道上次没有设置好,清除故障,进行基本设定后又恢复正常。过了一天,故障依旧。重新设定进行路试一点问题都没有。检查各项数流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让它还跑跑再说。但还是不行,连接金德仪器,进入发动机统,检查第3区显示值, 慢慢打开节气门,观察第3项显示值,该值均匀增大,节气门缓慢关闭时,其值也逐渐下降。显示的数值随节气门逐渐打开或关闭而均匀地增大或减少。用同样的方法检查怠速位置传感器也没有问题。测量怠速电机,怠速开关都在合符范围之内,接着进行线路,每个传感器的供电电压,输入输出信号仔细检查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最后认为是节气门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节气门,跑了一个星期都没事。可是好景不长,它又开始逗你玩了,难道是ecu出了问题。这次不敢牟然行事,跟其它车调换了一个ecu,可它就死活不认帐。司机也看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说到大众维修站检查。后来听说他又到过几家修理厂,还是没有找出引发故障的根源。过了几天,只好又拆回我处,查来查去又搞了一下午,失望之余,在我用力扯节气门那组线束时,发动机突然抖动了一下,莫不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再用力扯了几下,发动机连连抖动。用金德仪器连接好,故障码出现了。清除再试,出现了同样的结果。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赶紧将节气门那组线束解开,细心检查每条线束,结果发现ecu97号至节气门插座4号这条4.5v电源线中间部分有一处氧化掉了。把它焊接好,进行基本设定,再怎么搞也没事。原来,就是这条线引发的故障,因为车在行驶中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事的,只要经过剧烈地震动以后,节气门供电电源线偶尔有接触不良,发动机电脑收不到节气门开度传感器信号,就会以故障码存贮在电脑里面,从而引起这样一个故障现象。这个搞死人的车才得以结束.
   通过这个例子,本人总结以下两点;
   1 在作线路检测时,不仅要做常规性检查,还要做线路承载电流能力检查,比如用功率稍大的试灯检查,如果当时我能想到这一点,那藕断丝连的线条最终会原形毕露的。不至于走这么多弯路。
   2在读取故障码时,一般的线路,传感器接触不良故障都会以偶发性形式出现。而这个故障没有,所以根本没有把重点放在线路检查上。

网友A:
厉害都会修汽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都会修汽车了

这是转了别人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