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如何防止车载gps定位器被拆除?

楼主(2016-03-02):
如何防止车载gps定位器被拆除?

  随着科技的发展,gps定位器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车载gps定位器,成为了私家车的必备用品,由于车载gps定位器安装普遍,对小偷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如何防止车载gps定位器被拆除也成为广大车友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如何防止车载gps定位器被拆除的方法。

车载gps定位器 图1

  车载gps定位器被拆除的方法:

  一、车载gps定位器选择

  1)如果客户只需要基本的定位追踪功能,建议安装内置有缘天线的车载gps定位器,虽然内置天线会比较外置天线接收信号差一点,但并不妨碍正常信号接收,而且天线内置型车载gps定位器体积小巧,便于隐蔽安装,而外置天线的产品万一被减掉天线那就是废品一个了。

  2)选用防拆型车载gps定位器

  只要有人拆除车载gps定位器,或者破坏GPS线路,剪线GPS电源线,汽车就无法正常使用,就算有原车的钥匙,也只能望车兴叹了。

  3)选择有备用电源的车载gps定位器

  在外部电源遭到破坏时,后备电池仍可连续工作进行跟踪定位。有的车载gps定位器具有一旦GPS被切断电源或被恶意拆卸后,系统监控平台实时接收到断电或拆除报警信息,断电后设备仍可连续工作2小时的性能。

  4)免安装型车载gps定位器

  免安装型的车载gps定位器可以安装在车子的任意位置,不仅可以提高隐蔽性,还不用破坏原车线路,但要主要天线不被阻挡,否则无法收到卫星信号,位置信息就无法发出去了。

  5)选择有自己监控平台的公司了,这样就算车载gps定位器被拆除了也可以通过监控平台的车辆轨迹回放功能第一时间进行取证加快寻找车辆。

  二、车载gps定位器安装

车载gps定位器 图2

  尽量安装隐蔽的地方,将设备安装在车上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车载gps定位器安装位置推荐:

  1.前挡风玻璃上方车顶车灯处;

  2.前挡风玻璃下方装饰板内隐蔽处;

  3.前仪表盘周围隐蔽处;

  4.车门隔板中;

  5.后挡风玻璃下方装饰板下;

  6.前保险杠里面,需注意防水;

  7.雨刷板下,需注意防水;

  如挡风玻璃粘贴有金属隔热层或加热层,将降低GPS接收信号,造成GPS工作失常。此时注意更换设备安装位置。

  三、车载gps定位器使用的注意事项

  1.避免与发射源放在一起,如无线倒车雷达,防盗器,及其它车载通讯设备;

  2.可以使用扎带固定,或用宽海棉强力双面胶粘贴即可;

  3.防震,避免设备安装在长期振动较大位置。

  4.应选择不易进水的位置确保持终端的干燥,要注意远离空调出风口以防在温差变化时,有冷凝水积聚在终端内部严重影响产品的使用寿命。

  5.设备内有GSM天线和GPS天线,安装时应保证正面向上(朝天空),朝天空的这一面不要紧贴金属物挡住内部GPS天线,避免影响信号。

  四、安装两台车载gps定位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安装两台车载gps定位器,在不同的隐蔽位置安装。小偷在拆除一台后掉以轻心,往往不会再去找寻另一台。当然还是要以防拆型车载gps定位器为首选。

  以上详细介绍防止车载gps定位器被拆除的方法,希望给广大车友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
现在小偷聪明着呢 他会把你的车 翻个底朝天

网友:
      纯技术讨论,全频干扰。这才是让人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