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罢工的电热水壶 求围观。。。。。

楼主(2016-03-02):
   一个晶耀电热水壶  由于进了蟑螂  现在不加热了    通电后能开关机 能调节加热的温度  但是 电自动烧水的时候  只能听到有电位器或变压器咬合的声音 温度无变化   不工作 如下图

内部图片如下 里面无明显的故障元件 已经加焊主要部件  还是一样不工作

请教论坛朋友看看  有维修经验的大神支支招    三克油!

网友A:
哎 谢谢饼哥审核  可能是版主太忙了  自己先顶一个  别沉了 。。

网友:
这东西真没修过,帮你顶一下吧,不好意思

网友:
朋友,你发错板块了。。。这里是主板/显卡/内存维修

网友:
没图纸能瞎猜吗?

网友:
找找修家电的,现在跨界的搞维修的还很少

网友:
哎 看来最近大神都很忙  牛仔很忙  算了 我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B:
能开关机,电路板部分应该没问题吧,看看加热部分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关机,电路板部分应该没问题吧,看看加热部分是不是坏了

你好  电路板上面每一个电阻 二极管都做过检测过 没问题  只有两个IC没测试 一个是74系列门电路  一个没有丝印的IC   除此之外 没发现问题 困惑啊   想买配件换都不知道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
查温度保护电路,有电磁阀响声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
电脑行业不好干了,楼主都搞家电了!!!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啥都能修

网友:
是不是电水壶的加热模块坏了啊

网友C:
确认一下加热部分是否可以得电。检查继电器、可控硅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一下加热部分是否可以得电。检查继电器、可控硅能否正常工作。

谢谢大家 已经 返厂了 哈哈哈   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谢谢饼哥审核  可能是版主太忙了  自己先顶一个  别沉了 。。

清洗,泡在洗衣粉水里半个小时拿出来清洗干净,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修家电的送修吧!  顺便偷师!

网友:
从电路板看,水壶应该带发热盘。继电器响并不代表继电器是好的,有可能触点坏。可以用100W灯泡接继电器输出看看。发热盘底下还有防干烧装置,里面也有触点。电源线接反了哦,零线接保险!

网友:
用表把负载量一下,一般都是加热器,温控器,继电器,保险管,的故障,从图中看,那2个黑颜色电继电器需重点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