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0-40跑0.35

楼主(2016-03-02):
如题,上图
应该是不跑内存,BIOS一角有波形,内存上没有波形,BIOS已经刷过,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我想问下这种CPU空焊的机会高不高。因为是三合一的。有修到的说下。

网友A:
楼主不用纠结,实在没招,上手术台一焊便知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示波器怎么用示波器怎么用示波器怎么用

网友:
复位有没,内存的总线正常不,

网友:
显卡供电出来了 没有 这个CPU空的不高  比较少 不排除没有   看看少电压不  不少就压下3和1了

网友B:
查有没有读SPD,电压没问题,复位也有的话,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就先焊一下我以前焊过一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纠结,实在没招,上手术台一焊便知

如果直接上BGA挂了结果可知? 说的轻巧

网友:
百度,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CPU空焊的机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上BGA挂了结果可知? 说的轻巧

我也是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有没有读SPD,电压没问题,复位也有的话,可以先刷BIOS试试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还在质保呀,

网友:
先看电压都出来了没 复位  不行在焊  可以不用焊到最后 看差不多温度就终止

网友:
没搞过这个机

网友D:
4代U  空焊的机率  也不低  可以试着低温加热一下

网友:
风枪稍微吹一下看看

网友:
看看CPU 内存模块的电压呢   和内存VTT 还有复位

网友:
看电流还像是 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代U  空焊的机率  也不低  可以试着低温加热一下

温度设置多少呢。 句容

网友:
我遇到的很少cpu空焊!楼至解决说下!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一样的,联想G40-70,开机电流也是0.33,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
换了内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设置多少呢。 句容

风枪200度  吹几秒吧   具体还是要适地区环境

网友:
想问一下,有跳变吗?感觉这机器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装内存和不装内存一个样?

网友:
查查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