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ERV2.1故障修复

楼主(2016-03-02):
ga-h61m-s1同行拿过来说CPU 内存都换过试了的  就是不亮   ,给打单留下来了,拿手加电报警   是一直报警   先量了下各路的电压   首先量内存供电  正常  CPU供电正常    看看波形   也正常  BIOS第五角有信号    断定是BIOS坏了   先刷的看看     刷上去就想了   在附上图片和亮机BIOS

网友A:
技嘉又创造出一条死鱼了  楼主捡到死鱼了   天天有死鱼捡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又创造出一条死鱼了  楼主捡到死鱼了   天天有死鱼捡也不错啊

还是得好好学学技术啊 哪有那么多死鱼捡的

网友:
REV2.2可以用吗

网友:
你的这个诊断卡是pcie_x1的?这个也可以用吗?

网友(2016-04-10):
这个新型的测试卡很给力

网友:
楼上 诊断卡多少米买的

网友:
你的那块Q24的电压是不是1.8V

网友:
我接了一张和你一样的板,刷了BIOS还是不行,就是停在你第一个图那里,按回车就一直自掉电重启。有时间能进BIOS但几秒钟又掉电重启,重启几次又回到你第一个图哪里,等出显那个界面就不会掉电

网友(2016-11-07):
楼主2。2的和这个可以互刷吗

网友(2018-05-31):
我的修的不掉电了,就是不跑吗。。。

网友(2018-09-12):
怎么是F8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