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55T V16(CF-AF5-MX) 主板不开机,io坏

楼主(2016-03-02):
七彩虹C.A55T V16(CF-AF5-MX) 主板不开机
短接PWR-ON不开机,测量+ 5v 正常,测量跳帽(此板为二针无跳帽)左针3.3v虽然电压正常但不一定是RTCRST#信号
看图(图中IO,电池已被拆掉),IONCT5532D,手头没有IO所以下面没有测试。

网友:
买一个试下或者看下别的板上有没有拆个上去用下先

网友A:
怀凝就先换 前提是要报得价钱,这款IO 1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凝就先换 前提是要报得价钱,这款IO 10多块钱

io 10块,邮费还要10块

网友:
修主板已经不合算了

网友:
取下IO,49脚恢复3.3,这明显IO坏了啊,然后拉低了待机电压好信号

网友:
遇到同样的这款两个,内有修了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是IO坏了,买了新的换上了

网友:
呵呵。这些板还是多收点垃圾好。。现在废板很便宜。

网友:
修个主板成本就去了20,要是给同行修就不划算了

网友:
板子IO坏了   修好没有意思了!IO没有多少钱     运费太贵了

网友(2017-08-19):
谢谢!正好需要!!!!!!!!!!!!1

网友:
从料板拆啊 5532还是比较常见的IO 桥边的0109也是爱坏的原件 导致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