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H77A-G43 开机跑B2 没显示。加显卡有信号到。见光标闪

楼主(2016-03-02):
求助,MSI ZH77A-G43   开机跑B2 没显示。键盘有反应,加显卡有信号到。见光标闪,进不了BIOS,键盘灯有反应      开30次可能有一次能显示  CPU  内存全换过试了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好 非常好 正是我所要的 找了好久没找到  今天终于找到了 感谢大神

1271092608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拆串口芯片,网卡和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 非常好 正是我所要的 找了好久没找到  今天终于找到了 感谢大神

这回复.......今天好像见过两次了,你确定你不是在水贴?

网友:
能跑到B2主板就应该显示了,先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