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死人的东芝M300 M355之保护隔离

楼主(2016-03-02):
这机修得我的心情是好郁闷的,机器是同行抱来的,刚抱来时是上着电池的,试机器时就是机器按下开关之后机器的电源灯过一下亮一下,反复启动,一看想想好修吧,留下检测。拆开机,上适配器,公共点电压怎么一直在11V 到19V之间来回跑动,但主板3 5 V 电感上是有电压的了,只是也会小情况波动一下,我去,这明显公共点保护啊,广达的板,下份图纸,一看, PQ501   G 极控点电压一直在9V 到19V 之间来回跑,主板也有一阵阵嗒嗒的响声。以往经验,直接短接D极,S 极,没见什么情况,按下开关也上电了,不过,不急,几下就又掉电了,直接将之PQ 501 换掉,这管子还不好找,台机板上拆个,换之,OK,公共点电压不跑了,通电放几分钟,公共点电压也没好,心想修好了,给几行报个价。报完之后,等着装机器吧,没想放一晚上系统二天早早上C壳一装,屏线一上,亮了不到二分钟,屏没显示了,一看主板又在放屁了。又把主板拆一下。对着图纸一看,PQ501控制极D/C# 信号也在1V 到3.3V 之间跑,这信是EC 适别到电池时EC发出来的呀,真是二了,不管它,先看充电芯片 的13脚ACOK 也有3.3V 了呢,只是也是在跑动,但不会低于3V,原因是主供电在跑,3  5 V 电感 上也在跑,又仔细量了一下EC 的供电,没情况,好吧,先把充电芯片换了,原因就是这板的充电芯片也恰好就是PQ501的后面,它不良了也不一定呢,反正这芯片还爱坏,换之,上电,公共点电压又不来回跑了,便把主板放在那里过几分钟,反复上充电器,公共点电压没跑,一直稳在19.5V ,恩,心想,好了吧,但是的但是,情况不是这样的,当我按下开关之后,主板上电了,在把电源头断掉,在接上去,又听到那主板上嗒嗒的保护叫响,我去,这在玩我啊,好像就是主板一热就正常,不热又不正常,在我多次试验的情况下,发现情况也不是这样,因为有时热的时候它也是保护的。好吧,对着图纸一看,D/C#这信号就是从 EC发出来了啊,就它一直在跑,在一个不注意当中,无意中量到开关点电压,只有0.97V ,有时又有1.2 V ,多数时候公共点保护时是0.97V ,但在有时候以上电时会达到2.1V ,但是真是奇怪怪,按下开关又是可以开的,这开关点线路是直接到EC的,中间没有任何无件,只要是公共点电压不保护的时候,但有时候又开不起来,这很明显的种种,直指EC呀,真接换上去一个新的,wpce775laodg,换上去之后,一量开关,有3.3V 了,公共点电压不也跑了,D/C#信号也是OV了,这下 想想可能好了吧,但是还是没抱太大的想法,好吧,反复几次上电,就是能够上电,先放放在说,没想到,当主板放到二个多小时以后,上充电器,一量开关点电压,又是原来的那电压,0.9V 左右,只要万用表指针一量到那点,有时候还能够上电,和之前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没变化啊,这EC也换的是新的了,充电芯片也换了,但是这开关处电压会是这样,我也是无语了,想来想去没不知是什么道道,EC供电也全查了,好吧,在把BIOS换了,还是一个样子,因为之前在HP机器上遇到BIOS引起保护隔离不过的。这还能有什么地方有情况呢,充电电路,EC ,也就那几样东西,好吧,会不会是后面的芯片供电上管不良了呢,一个一个的在上电过程中量,没发现什么,都是好好的,上网一查看看同行们是怎么修的,有说换EC好的,有说换PQ501好的,可我都换了,就是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开关点电压先不管它吧,开关点电压是影响不到公共点电压的,因为它中间经过好几个过程呢,这机器也一时无法下手了啊对着图纸反复看,心想这会不会是电池与适配器机器检测出错了啊,、还会不是这部分电路上有电阻,电容变质了,但电电阻通过分压计算没发现情况,电容也就那几个,中间还换了两个,也见变化,一次不小心还将PQ2在短接PQ501时燃掉了,也将之换了,好吧,你就这样玩我吧,但是我就是要把你修好,因为之前我已经和同行说修好,一下子又说修不好很没面子。会不会真的是电池与适配器机器检测出错了啊,我左量又量,对着电池接口,一量到充电芯片总线电压时,这是直通EC 的, MBCLK   MBDATA 都只有2,45V  ,好像没这么低的电压吧,在其它板上都是3.3V的啊,但是两个电压电平都是2.45V ,也说不上有什么情况,上不上电池这两个电压都是这个电平,一直图纸都是有3.3V 给它们作上接电压的,但又都接了一个对地稳压管。好吧,抱着试试的态度先把这两个电接电阻换之,没想到啊,这电阻也恰好是在EC的背后,换之,MBCLK MB DATA 电压山还是那坐山,一点没变,好吧,又去量开关点电压,我去了,有3.3V 了,一按开关,又上电了,公共点又不保护了,多试几次之后,又恢复成原来的那样了,开关点还是只有0.9V 到1.2V 左右,你就是这样玩我的吧,人都无语了,你还要怎样呢,一下子好,一下子又不好,你这样搞好样,没办法,机器还得修,接着把MBCLK MB DATA 对地稳定管全部一拆,3.3V 电压出来了,但是开关点电压还是没变,没达到3.3V ,公共点电压也是还在跑,好吧,这里应该是没情况的,因为是它有两个对地稳压管的原因,把电压稳在2.45V 了,我已经不淡定了,晚上加两个班和一天都这里查那里查 了,一会正常,不会不正常的,你要上天啦,仔细想想,不对不对,首先,开关点处电压不对,这来源于EC ,其二,D/C#信号也是来源天EC ,其三,吹热一下EC 有时候就可以上电,开关处也会就有3.3V,这故障不会给我遇到了吧,换的EC和之前的EC是一模一样的情况的,还是在换一下吧,这回直接从料板上直接拆一个连后缀都一样的换上去,一量开关点处电压,3.3V 一直是正常的了,放一晚上还是正常,测机一下午,还是正常,这强奸犯,把我给搞死了,这板修得,是相当的郁闷了,winbondEC 这么二,小日本知道吗。各路高手,小弟没下载分了,希望各位大哥加加分,最后附上亮机图 修得相当不容易,迷人的故障有点二,发贴也不容易,多多加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呀......

lvjingang -2 严禁灌水你

网友:
我也学习了,写的真心不错.

网友:
在这期间也听从阔哥意见换着试一试态度将3  5 V 供电芯片换了,还将3  5 V 内波电容也换了,都不是它的情况,因有可能它拉下不起负载。最终不是它的情况。

网友:
写得好详细噢,好贴!

网友:
看完了你的文字,很多很长,最后是EC问题导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谢了这么长

网友:
楼主用心了~~字迹可看出

网友:
维修就怕换上去新的元器件就是坏的,这样你就不会怀疑这个地方了。

网友:
思路清晰,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文章写的好,思路也还行

网友:
反正是我的话 已经分分钟放弃 修下一台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够有耐心的

网友:
看你修得这么辛苦,但是还是觉得很厉害,只能加1分,不要闲少哦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台机器,掉电

网友:
楼主的文笔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买的EC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啊。前几天也是修道这个板子。。最终没修好。。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两个EC同样的故障这种情况都被你碰到了 你这运气 也没谁了

网友:
原来EC搞得鬼呀

网友:
M300 是个好板子 基本没啥毛病 除了775的EC爱坏 北桥 下面有一个过孔爱坏 bios 有点问题 还真没啥问题 哈哈

网友:
你是说,你第一次换的EC刚好跟你的故障EC坏的都是一样的现象吗,*脏话*,这都可以

网友:
写的真详细,收藏

网友:
楼主辛苦拉,果断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