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2)

楼主(2016-03-02):
GA-H61M-DS2 两根内存槽DD3_1可以亮机, DDR3_2内存不过。  有大神遇见过没?
实测120 240脚0.75 V  118 238 脚3.3V. 内存供电1.51

网友:
补充下。。目测主板没短线...

网友A:
用阻值卡打下2槽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

网友B:
236脚电压有没有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6脚电压有没有测过?

236 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阻值卡打下2槽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

没有阻值卡....

网友:
有没有遇见过的。。。指导下啊。。

网友:
手上有两块。。问题一样的。。。

网友B:
没打值卡的话,有个办法你试试就是同时插两条内存看一下能不能认到,如果认不到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GA的板子BIOS挺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打值卡的话,有个办法你试试就是同时插两条内存看一下能不能认到,如果认不到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GA的 ...

BIOS我刷过了.....没用. 同时插两根内存还真没试...谢谢城主提醒...我现在就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打值卡的话,有个办法你试试就是同时插两条内存看一下能不能认到,如果认不到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GA的 ...

刚试了.同时插两根内存条....不过.

网友:
刷BIOs好 了

网友C:
、_DDR、三代内存内存插槽、1.5V,负载供电VTT_DDR、第120/240脚测量0.75V,SPD供电、内存插槽第236脚3.3V,基准电压内存插槽1/67脚0.75V,SMBUS总线电压内存插槽第238、118脚3.3V 都正常。为什么DDR3-1槽能用。DDR3-2槽。插上不能用?? 插槽肯定没问题。。手上有两块问题一样。来个大神赐教啊。。BIOS已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_DDR、三代内存内存插槽、1.5V,负载供电VTT_DDR、第120/240脚测量0.75V,SPD供电、内存插槽第236脚3.3V ...

遇到过一次,是CPU座子有接触不好,倒针一类的。

网友:
CPU不好也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CPU座子接触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试了.同时插两根内存条....不过.

不过的那个内存槽插上去是档内存吗?如果是档内存就得打下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的那个内存槽插上去是档内存吗?如果是档内存就得打下值了。

不过的那个内存槽插上去就内存报警..感觉没检测到内存样

网友:
GAH61M主板内存不过 看RT9199得FB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的那个内存槽插上去就内存报警..感觉没检测到内存样

报警的话就是没检测到内存,还是得打下值看看

网友:
插槽坏了。

网友:
碰到过好多次CPU座子和CPU触点的问题!你清洗一下CPU触点再看钩子有没有弯!

网友:
修了三片都是刷BIOS修好的。

网友:
阻值卡测下组织看看

网友:
主板修好没楼主

网友(2016-04-02):
居然是天杀的.CPU坏了...我在网上看了下...还有单通道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