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 掉电

楼主(2016-03-02):
上到0.2。反复掉电。D85V PWRDG 也就是VR ON开启信号接电就是3.3
掉电

网友:
可以写清楚点吗,

网友:
E49好像是广达的板子吧。你这机器应该是电源没有完全出来。重点查1.5v,1.8v 3.3v的转换电压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的,查一下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买个图纸,慢慢查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少电压 根据时序维修 修多了都能秒杀同样问题了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应该是自动重启掉电,0.2 是不是缺供电啊

网友:
查了所有的电压都有呀。板上 EC图纸标的不一样。还有一个PU4701也不一样

网友:
查下短路吧

网友:
0.2a至少cpu没出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