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奇葩不充电

楼主(2016-03-02):
       型号:X53S       板号:K53SV  REV:3.0

     电池、适配器都能正常使用,就是不充电,电池电量剩余50%,只要把COMS电池扣掉让它自动上电就能充电,不光先上电池还是适配器都可以冲,关机之后再启动就不充电了,求一张EC的高清图或者EC的版本号

网友A:
果然很奇怪啊,刷过BIOS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很奇怪啊,刷过BIOS试过吗

刷过了,EC换过的,不知道原版EC的版本号

网友:
盾看,我也不知道

网友B:
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充电电路

充电电路正常的   是EC问题

网友C:
这会的人,没的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会的人,没的说了

修好了。。。。。。

网友:
楼主   是换ec好的嘛

网友D:
是怎么修好的   可以公布一下不

网友:
刷bios  电池检测在EC ec控制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怎么修好的   可以公布一下不

ec120脚1.3V

网友E:
是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120脚不正常

网友:
ec120脚1.3V    怎么了呢

网友:
换EC了吗 ?修好了吗

网友:
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
也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我看到充电就怕。

网友:
当作完全不充电修。

网友:
有的不充电真心不好修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咱也涨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