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CL、PCLATCH三者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03-02):
PC是程序计数器, 在PIC16中档单片机中是13位宽。
  PCL是程序计数器的低8位,可读写。在程序执行过程中, 因PC会不断改变, 所以PCL也会跟着改变。同样,改变PCL的值会改变PC的值, 从而实现程序的跳转。
  PCLATH是程序计数器的高5位锁存器, 但并不等于PC的高5位。PC的改变并不直接映射到PCLATH,同样,改变PCLATH并不直接改变PC。只有特定的指令PCLATH才会装载到PC中,即CALL、GOTO、ADDWF、PCL及F 指令。
2  程序跳转
(1)  PC绝对跳转
  CALL 或 GOTO 指令可实现程序的绝对跳转。
  例:
  CALL SUB1
  GOTO SUB2

  说明: PC的低11位地址来自于操作码,高2位来自于PCLATH的第5位和第4位。因为操作码只包含11位子程序的地址,高2位来自于PCLATH,因此在调用子程序前必须正确设置PCLATH。当然不是每次调用子程序前都要设置PCLATH,但要保证调用子程序前,PCLATH已包含正确的值。
  设置PCLATH可使用宏命令:PAGESEL。
  例:
  PAGESEL SUB1
  CALL SUB1

(2)  PC相对跳转
  用ADDWF 指令可实现程序的相对跳转。
  例:
  ADDWF PCL,F
  RETLW 0x01
  RETLW 0X02

  说明:PC的低8位地址等于当前的PCL与W相加后的值,高5位来自于PCLATH的低5位。因此在使用这条指令之前必须正确设置PCLATH,特别注意PCL与W相加后如果有进位,必须相应地对PCLATH加1。
3  查表的实现
  虽然PIC16单片机没有专用的查表指令,但可利用ADDWF PCL,F指令实现查表,下面举例说明。
(1)  简单的查表程序
  程序说明: OFFSET为偏移地址, 假设程序起始地址为0X20, PCL与W相加后不会有进位。
  ORG 0X20
MAIN:
  MOVLW 0X01
  MOVWF OFFSET
  CLRF PCLATH
  CALL LOOK_UP
  MOVWF VALUE
  GOTO $
LOOK_UP
  MOVF OFFSET,W
  ADDWF PCL,F
  RETLW 0X01
  RETLW 0X02
  RETLW 0X03
  RETLW 0X04
  RETLW 0X05
  RETLW 0X06
  ……

(2)  通用的的查表程序
  程序说明: OFFSET为偏移地址,可将MAIN、LOOK_UP、TABLE三个子程序置于程序区任意位置。
MAIN
  MOVLW 0X05
  MOVWF OFFSET
  PAGESEL LOOK_UP
  CALL LOOK_UP
  MOVWF VALUE
  GOTO $
LOOK_UP
  MOVLW HIGH(TABLE)
  MOVWF PCLATH
  MOVLW LOW(TABLE)
  ADDWF OFFSET,W
  BTFSC STATUS,C
  INCF PCLATH,F
  MOVF OFFSET,W
TABLE
  ADDWF PCL,F
dt 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

(3)  大于256个数据的查表程序
  程序说明: OFFSETH、OFFSETL为偏移地址的高8位和低8位。可将MAIN、LOOK_UP、TABLE三个子程序置于程序区任意位置。
MAIN
  MOVLW 0X00
  MOVWF OFFSETH
  MOVLW 0X10
  MOVWF OFFSETL
  PAGESEL LOOK_UP
  CALL LOOK_UP
  MOVWF VALUE
LOOK_UP
  MOVLW HIGH(TABLE)
  ADDWF OFFSETH,W
  MOVWF PCLATH
  MOVLW LOW(TABLE)
  ADDWF OFFSETL,W
  BTFSC STATUS,C
  INCF PCLATH,F
  MOVF OFFSETL,W
TABLE
  ADDWF PCL,F
  dt 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dt 0x00,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0a,0x0b,0x0c,0x0d,0x0e
  dt 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0a,0x0b,0x0c,0x0d,0x0e,0x00

  dt 0x00,0x1,0x2,0x3,0x4,0x5,0x6,0x7,0x8,0x9,0x0a,0x0b,0x0c,0x0d,0x0e

网友:
这都是些什么啊。。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慢慢来  不急  先从简单开始学习